楼主(2008-08-27):
用VC做一个控制面板(可以包括按钮,显示等等)去控制步进电机,比如说:按钮一按,步进电机就会转动!这需要运动控制器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有带通讯的控制器的话,可以用VC通过串行通讯对其进行控制
如果是不带通讯的控制器,可以在PC上装IO板卡进行控制
如果没有控制器,你需要在PC上装控制器
不会的话,可以加我QQ:542547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