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我们用的是2800的,但是连上电机一运行,就漏电,而且速度越低漏电越大,最大到了150,高速有40v,不知是何故,望高手解析,有没什么良方,开关频率已经设到最低了,同时电机是1.1kw的三相,星型连接.

网友A:
我们单位大部分用的都是丹佛斯的。你没有说清楚是电机漏电还是变频器漏电。如果电机漏电你可以用普通的单回路启动试试在满频的时候电机是否漏电。如果不漏。在检查变频器的电源接地是否完好。

楼主:
老兄,你好我是刚刚用呀,是电机有漏电呀,只要不接电机空运行,或者接电机不运行,就没事,一接电机运行就有事,但是这个接地不知道有没什么讲究,毕竟我们用其它变频器到好象没这么严重,最多是把载波频率设低一点,但这个变频器设到最低也只好了一点,我们试过好多个电机都是这样,其它变频器从来没有另接地,因本身也是放到地上的,不知还有那里出了点问题,望老兄能帮忙,谢谢

网友B:
电机接地与变频器接地都要工作接地!

网友C(2021-08-02):
都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