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一台立式泵的电机,160KW、380V、287A、转速1475转/min的额定数据,启动方式为软启动,带负载启动后,转速明显达不到额定转速,水泵抽不上水,而电流居高不下,启动时达到1000多A,启动后也不下降,手动盘车又无卡劲处,检查电机绝缘也没问题,各位高手谁能知道原因啊!!!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接线方式可能有问题,更换一种接线方式,从三角形改为Y形

网友B:
软启动器也有星形和三角启动之分不知是否接错线
仔细看看

网友C:
改成星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