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各位好!请教1000kva的变压器电流是多少,公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电压级别是多少
你什么都不讲清楚谁知道啊10kv一次侧1000乘0.06二次侧乘1.5你可以看看是否和变压器铭牌是否相符一般不会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