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电动机在什么情况下用星形连接什么情况下用三角形连接?谢谢

网友A:
这些都是电工基础?找一本电机的基础书看看吧?

网友B:
很简单铭牌上耍求什么接法就用什么接法

网友C:
<电机运行与控制>的书上有

楼主:
各位大哥我也知道铭牌上有啊!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铭牌上不标的话应该怎样判断呢?谢谢啊!

网友B:
普通三相380V异步电机4KW及以上三角接,以下星接。特种电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