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请问各位学长,师傅们。怎样用AUTOCAD绘制三菱PLC的外部接线图及电路图,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从哪来的到哪去的,画上线就行了!

网友B:
你是问三菱怎么接线还是怎么用CAD
三菱的外部接线图在样本中会有一些简单介绍
随即的手册中也有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