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各位高手大家好。
  本人最近欲用SIMENS S7-200  CPU:224    的PMW输出来控制模型用的舵机(FUTABA 3003)    PMW周期20ms   脉宽从5-25ms变化   但是执行未成功。
 本人对PMW和PLC的PMW输出不是太了解。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问题。 舵机电源用4块干电池6V供电。
 问题:  1   PLC的输出端电源是否接24VDC么?
            2   PMW信号特性跟电压有关系么? 也就是说 PLC输出端电源是24VDC提供 而舵机电源是6V电源提供。 是否应该将PLC输出端电源接干电池的6V电压?
            3    干电池负极是否应该跟PLC输出端电源相连?

      希望各位高手赐教。如果可以留个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我跟你主动联系。

网友A:
PWM是用来控制调节的.不是作为电源用的.
224的pwm输出电压应该是24v.
脉宽应该是在周期内变化,不能超出周期.
PWM可以用来调节接受PWM的设备,也可以用来滤波后产生受脉宽控制的电压.

楼主:
有点太泛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