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我单位有台罗槟康6000V输出的变频器,最近出现以下故障,希望大家能帮忙解释并解决的方法。谢谢!!
我厂的变频器输出由A  B  C  三相输出,每相有6个输出单元串联组成,共有18个单元。
每个单元通过光纤与主机相连。
现在的故障状况是:在启动时或在运行中出现B5 LINK 意思是B相的第5个单元出现通信故障。复位后再启动,有时启动时,有时运行2-3天后又会出现类似的故障,有时是B5故障,有时是B6,有时C5故障。我们已经更换过底板,光纤接口板,系统调制版,单元柜内也更换过单元板,甚至单元间互换过,但用2-3天又出现类似的故障。
希望哪位能帮我分析还有其他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干扰?查查18个单元参数是否一致,看一下光电信号的波形是否毛刺太大。注意控制电源与设备电源要隔离,并可靠接地(变频器的高压输入/输出电源是不接地的有相位差和移相)。低压控制部分最好用直流稳压电源,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      《仅供参考》

网友B: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