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求教各位朋友 :我在现场调试仪表,密度计量程为1.000到2.000对应电流输出4-20MA
密度计 的 输出接到智能仪表上,仪表的测量量程为1.000到2.000,现在测得密度为1.400,密度测量值比真实值大,现在想把它显示在1.400时改为1.200,如何对我的 智能仪表的 量程进行修改就能达到目的,而不用去调整密度计,急~~!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支招~~!先谢过~~!

网友A:
进行修正就好了,仪表里面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的。

网友B:
用手操器修改量程.....

网友C(2010-04-01):
对智能仪表的量程进行修改,使对应比例一致,还有就是由于密度计是先通过变送输出的,可以通过手操器对变送器的量程及逆行那个迁移,迁移后密度计量程为-0.2到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