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不知和FX2N比性能怎样啊那位朋友讲讲

网友A:
FX3U都买了好几年了,怎么会看不到了
和FX2N比有太多的优点
运算速度块,64K步存储量,不能解密,3轴定位,右边扩展模块左边扩展适配器
可以扩展2个通讯口,有专门的变频器通讯指令...........

但价格也比FX2N的要贵

网友B:
呵呵;是代替FX2N系列的,可以买到;
不过目前FX2N还能购买,所以FX3U用的不多;

网友C:
功能更强,还不能解密

网友D:
功能是强大了,能不能解密就不知道了.

网友E(2008-11-27):
有啊,我用了一个,控制三轴定位的,很方便,如果连变频器,就更方便了

网友A:
FX3第二个系列的FX3G就快销售了
同样拥有FX3U的性能
最重要的还有个自带的迷你USB,比用FX3U还要实惠

网友B:
FX3G是FX1N的替代型号,所以功能及CPU运算速度等与FX3U要差一些;
同样定价也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