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中巧用二位三通阀

楼主(2008-08-28):
在气动技术中,2位3通阀(3/2阀)常被用于控制单作用气缸的简单回路中,或是用于开关阀来使用。虽然3/2阀结构简单,功能相对单一,但是3/2阀经过组合后,会带来很多更高级的作用。巧用3/2阀在工业生产中有很大意义,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还可以提高整个气动回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控制双作用气缸的典型回路中,大家通常是使用2位5通阀(5/2阀)作用控制元件,在电气气动回路中,一般选用5/2双电控电磁阀。回路如下图:
上图为双作用气缸的控制回路,气体经二联件或三联件处理后,进入5/2双电控电磁阀,该阀可以控制无杆气缸、双作用气缸或摆动气缸。(注意:无杆气缸只是国内的通俗叫法,该类型气缸学名为线性滑块,国际上并没有无杆气缸这一名词!)

当用plc控制电磁线圈时,若1m1得电,1m2失电,管路1-4导通,气缸滑块向右运动;若1m2 得电,1m1失电,管路1-2导通,气缸滑块向左滑动。示意图如下。
在上述plc控制顺序中,两个电磁线圈只有一个得电一个失电的情况下,气缸才能运动。即两个线圈的状态为1-0,或0-1。但是,我们不能保证plc的程序在初次调试时万无一失,无法保证程序的编写没有错误,或者也不能保证plc在正常运行时由于各种因素,程序被干扰。一旦出现错误,如果气缸是竖直放置,且携带重物,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可见,5/2双电控电磁阀在控制上是存在先天不足的,原因在于它的两个线圈只能有1-0和0-1两种状态,而一旦出现1-1和0-0的状态时,换向阀如何运动?该问题我们无法给与答案。因为经过试验表明,当同时给两个线圈得电时,换向阀阀芯如何运动无法评估,有时会向左,有时会向右,且无固定概率。但是当出现1-1时,绝对不会出现线圈烧毁的问题。

如果想解决由于程序问题而造成的故障,我们只能更换5/2双电控电磁阀,寻找一种新的换向阀代替它。而最保险,最可靠,成本最低的选择就是使用两个3/2单电控电磁阀,无论该阀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只要保证两个电磁阀的类型一样即可。控制回路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我们把一个5/2双电控电磁阀换成两个同类型的3/2单电控电磁阀。在plc控制中,如果1m1得电,2m1失电,气缸滑块向右移动,即1-0状态;如果2m1得电,1m1失电,气缸滑块向左运动,即0-1状态;如果1m1和2m1都得电,气缸滑块保持不动,即1-1状态,但是气缸活塞两端充满气体,压力相等;如果1m1和2m1都失电,气缸滑块保持不动,即0-0状态,但是气缸活塞两端无气体,压力为零。

这样,无论程序出现什么问题,电磁阀都可以保证在1-0,0-1,1-1和0-0四个状态下都有稳定的运动状态。此处注意一点,图中的3/2电磁阀是常开型的,如果当两个电磁阀改为常闭型后,1-1状态下气缸活塞两端压力为零,0-0状态下气缸活塞两端充满气体,有压力。如果气缸携带重物时,最好选用常闭型的电磁阀。

可见,3/2电磁阀虽然结构最简单,但是灵活运用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对于5/2双电控电磁阀来说,虽然使用场合很多,而由于其自身结构的缺点,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隐患。

网友A:
分析得很有道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