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前天看到一个速算电流的贴子:“口诀(c):(1)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今天我又在书上看到一个公式:(2)I=P/电压X功率因数X效率,如果按照上面的公式(1)计算.一台三相电动机P=22KW,U=380则算出的I=22/0.38X0.76=44A.
    如果代入公式(2)则算出的I=22000/380X0.85X0.9=76.6A
   两者出入太大有点疑惑,那位高手指正一下,是公式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说说(2)
P=UI 是单相的。
3相电星接:P=Pa+Pb+Pc=U相*Ia+U相*Ib+U相*Ic。如果3相负载平衡,Ia=Ib=Ic  P=3*U相*Ia=1.732U线*I线。(星接U线=1.732U相)
3相电角接:P=Pab+Pbc+Pca=U*I相ab+U*I相bc+U*I相ca。如果3相负载平衡,I相ab=I相bc=I相ca=I线。P=3*U*I相ab=1.732U线*I线。(角接I线=1.732I相)
所以 式(2)要在除1.732。

网友B:
不错,同意二楼!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