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我们公司原来有个项目,设备运行都没什么问题,但过了一二个月之后部分水泵控制就有些不正常了。经过检查有的10X1的控制线在2头都没有接东西的情况下,对地电压都有110多伏,不同时候量电压也不同,有时基本接近0。现在请教下1.这么大的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在拉线的过程中已经很注意把动力线和控制线隔开的,而且设备也正常用了一段时间。2,产生这种情况怎么解决?以前是知道,如果线带屏蔽层,把屏蔽层接地是应该可以消除这种现象的,但因为这次选用的线不带屏蔽层所以就不知有没别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有多少设备啊,控制线是放在一起的吗?

楼主:
有100--200条左右的控制线在电缆沟是一起并排走的

网友A:
1:是不是水泵运行越多干扰越严重.
2:检查控制线屏蔽层接地.
3:部分控制线相互干扰.

网友B:
我早就被这类问题困扰过了。现在我的办法是用现场总线(如DP、MODBUS)将控制信号送到现场,现场采用远程IO或者PLC来控制接触器等。
485的抗干扰能力远远好于硬线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