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技术求助~

楼主(2008-08-28):
大家好,我厂除尘器PLC坏了,邮购了一台FBS-14MA的PLC,收货后安装时才知道还要输入程序(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请问可不可以把原来那台的程序调到电脑上再写入进这台新的PLC内呢?或者必须再邮寄到除尘器那个厂商让他们写入程序呢?
望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  只要你知道密码 就可以从原来永宏的PLC里调出来, 直接写入新的 PLC   ,有问题可以咨询我司

楼主:
谢谢你~!  只是公司太需要急用,不过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会提前请教前辈!

网友B(2008-10-09):
PLC是硬件,只有结合软件编程才能完成工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