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有大哥能详细说说4~20mA信号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的详细区别和原理吗?
小弟刚刚接触次类信号.谢谢各位大哥教教啊.
 我邮箱为shengongfeng@sina.com.有资料的大哥请发点资料给我吧.
  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小弟急与学习

网友A:
兄弟,你能不能去看看书?还是现在老师都当"叫兽"去了?都不出这书?

网友A:
-----(  变送器  )--------------------------                           ----24V
|-------------------------                              ----[  电阻  ]--------0

二线制,供电和信号都在两条线上.变送器就和一个可调电阻一样.变送器的最低电源来自4ma.

|---------------------------------------------------------------------------24V等
( 变送器 )-------------------------------------------------------------电流信号
|---------------------------------------------------------------------------0

三线,供电和信号分开,但共地.4ma可能不能提供变送器电源,单独提供电源.

|-------------------------------------------------------------------------220V交流比如
 (变送器)-----------------------------------------------------------电流信号+
      |------------------------------------------------------------------电流-
|------------------------------------------------------------------------220VN

四线.

楼主:
楼上大哥,谢谢你。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