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9):
我要用研华的4017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看说明书说是二线制接法,电源线和信号线共用,可是接4017怎么接还是搞不定,哪位用过4017,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偶用过研华的4017、4018和4015,你直接把变送器的二根线接入24v的+和-端子上即可

网友B:
将电源正接变送器正,变送器负端接采集模块正,采集模块负接回电源负.....如果你的采集模块能采集电流信号的话....
或者在回路里接250欧姆电阻在采集1~5V电压信号
再么可以用隔离模块讲4/`20MA信号转成0~5V电压信号采集

楼主:
直接把变送器的二根线接入24v的+和-端子上?
还是不明白,那4017怎么接,怎么采集呢
EJA110A差压变送器上面有液晶显示,直接接24V就有显示,关键问题是要把这个数据用4017采集然后上传到计算机显示
对于这个问题小弟思考了好多次了,至今没能解决,急!

楼主:
电源正接变送器正,变送器负端接采集模块正,采集模块负接回电源负
这种方法一开始就试了,二线制好像就是这么接的
可是试了怎么不行呢,按上面的接法差压变送器根本不显示
转化成电压信号倒是没试过

网友B:
给你点建议:
将电流表串入回路,看4MA电流是否有,是否变送器有问题....
采集模块能采集什么信号?电流信号是否能采集?

按你所说的直接接24V电源能显示证明变送器没有问题,电流应该也有,估计是采集模块不到4到20MA电流信号.....建议将其转换成0~5电压信号看看,主要还是看模块能采集什么信号 呵呵 随便说说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或者你将热工宝典 直接讲4到20MA电流信号接入采集模块 看是否能采集到...
不行就输入电压或脉冲信号进去,看采集模块是否能识别....
希望不是你的采集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