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9):
大家好,我是个半路出道的新手,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我手头上有一台三菱的“MR-J2S-10A”的伺服器,我现在想要把里面的程序导出到电脑里面,我该用什么软件来做?该如何做?先谢谢大家。 ~~~~急!

网友A:
驱动器里面没有程序,只有参数
可以把参数读出来
用调试软件和连接电缆
软件:MRZJW3-SETUP161E,电缆MR-CPCTCBL3M

楼主:
MRZJW3-SETUP161E软件能下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