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此程序呢

楼主(2008-08-29):
1、同一产品两级检测。
2、第一级项目检测,当电磁阀Y1动作,触点X1导通,(不通则产品不合格后续动作不执行,包括第二次的Y6也不动作),电磁阀Y2动作,位置开关X10闭合,此时仪表输出合格判定信号,合格输出X11,(不合格输出X12,),上述指标X1导通、X11输出,则进入第二次检测,X1未导通或X12输出则Y1动作6次后,电磁阀Y5动作。
3、第二级项目检测。条件:第一次检测的产品流入第二级项目检测,第二级对第一级检测过的产品进行检测时,第一级检测同时检测下一个产品。第一级项目检测不合格品则Y6不动作,第一级项目检测合格时,当电磁阀Y1动作,触点X2导通,(不通则产品不合格后续检测动作不执行),电磁阀Y6动作,位置开关X13闭合,此时仪表输出合格判定信号,合格输出X14,(不合格输出X15) ,上述指标X2导通、X14输出,则合格品计数器加一。X2导通或X15输出则Y1动作5次后,电磁阀Y5动作。
4、不间断循环。

PLC输入:
触点导通----X1    位置开关X10   合格输出X11   不合格输出X12
触点导通----X2   位置开关X13   合格输出X14  不合格输出X15
输出Y1  Y2  Y5  Y6

联系方式:ANDWEE@QQ.COM  13587766987
诚信为人,精致做事

网友A:
关注下.
不过你写的意思让人不容易看明白,最好有个简单的示意图什么的.比较容易看懂

楼主:
诚信为人,精致做事

网友B:
整个项目求助?

网友C:
看了一下,不是很复杂,有示意图和工艺。知道一些动作的细节(如Y1动作:输出的时间、仪表检测输出最长耗时等),就可以编。看了你的资料是公司,问一下是无偿编写此程序还是有偿编写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