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9):
我是一个工控方面的新手,原来只做温湿度的控制,现在接到一个系统,需要采集和控制风速、喷淋压力、喷淋流量等信号,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做?

网友A:
先根据你实际的系统,选好传感器,变送器,然后再看使用什么控制系统
若用PLC 选好模拟量输入模块
若用PC 那就选好IO卡等

网友A:
要对你所做的系统 有一个总的构思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想用工控机,不知能否给我一个框架图,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