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9):
电机星三角起动和自藕降压起动除外部电路不一样外,对电机来说还有什么区别吗!到电机的电压始终是低了!谢谢

网友A:
    星三角起动时电机接线柱上的六个线头都要引出,利用接触器使电机从星形接法启动转换到三角形接法运行。星形起动时电机工作电压为220V,故功率降低较多,一般适用于空载启动。
   自藕降压起动一般是通过降压线圈把额定电压降低20%~40%后启动,电机接线盒接无需改动。

网友B:
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流降低1/3,转矩也降低1/3,适宜轻负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