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9):
数字传感器可以通过profibus-dp与plc通信吗?需要什么设备?
如果传感器数量较多,比如300多个,如何解决通信与线路问题。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条profibus-dp总线接不了300个,。如果传感器分布太散可以+profibus-dp总线分支器。
传感器支持profibus-dp通信吗? 如不支持profibus-dp而支持modbus-rtu的话可以先组modbus-rtu网,再用modbus-rtu到profibus-dp转换器连接到profibus-dp总线上,一个转换器z站一个DP地址。

楼主:
如果传感器支持profibus,是不是还要需要用ET200来连接。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ET200”是做什么用的?
传感器支持profibus,直接连到总线上就可以。300多个传感器需要3条总线。
要安装传感器GSD文件。

楼主:
谢谢,呵呵。我刚入门,不太懂。以后还请多指点

楼主:
et200是远程i/o的设备。从书上看到的,不是很明白。还得继续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