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我有一个工程,需要一个S7200和一个6RA70还有一个TP170A组成一个网络。

现在能想到的只能是S7200采用两通讯口的PLC,然后S7200的一个通讯口和6RA70用USS协议,另一个通讯口和TP170A之间连接;
请问还有更好的方式吗?还有这和我采用一个通讯口的S7200用USS连接RA70,然后用一个EM277连接TP170A有什么不同呢?连接TP170A那算什么通讯方式,最远距离是多少?可以在USS的程序里直接用TP170传过来的数据吗?
我的程序量也不算小,对时间响应的要求也比较高,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万望解答

网友A:
不需要使用EM277来与TP170A连接,可以直接使用RS485的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对时间响应的要求也比较高, 可以考虑采用 CPU313C-2 DP或者更高的CPU模板.

采用了S7-300, 你不需要考虑多种协议数据的转换和处理. 一个6RA70直流传动装置和一个TP170A触摸屏都挂在 Profibus-DP, 1.5Mb/s波特率和 200米的有效距离.

更重要的是价位, CPU313C-2 DP模板并不比S7-200贵很多 !

网友C:
呵呵,313C的方案还是要比200贵的多了。至少变频器配DP模块就的增加1千多元。TP170直接接PLC可以用MPI通讯,速率187.5。用EM277可以用DP通讯。速率可达1.5M。效果差不多,因触摸屏的数据刷新速率本来就不高,实际上所有的人机界面数据更新都很慢。一台200与一台变频器通讯,USS的速率可以很高,足以满足你的要求。若是在插TP170的通讯口上配上双口总线连接器的话,还可以在线编辑。

楼主:
谢谢三位,三位都是高手.厉害呀,连西门子技术支持都没你们说的明白
后来我采用了CPU313C-2DP,因为我是飞剪程序,需要在线监控调试,如果用USS,调试会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