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

楼主(2008-08-30):
爱默生plc中 ( DRVI   D3030Z0    D200     M720)请问,其中Z0什么意思

网友A:
变址寄存器;

网友B:
变址寄存器,与三菱的同

楼主:
请问.DRVI中D3030Z0, Z0是否可这样理解,执行一次,D3030变D3031

楼主:
请问.DRVI中D3030Z0, Z0是否可这样理解,执行一次,D3030变D3031,是这样理解吗,z0加1,D3030也加1,而变成D3031

网友A:
呵呵;
如果Z0=0,则就是D3030;
如果Z0=1,则就是D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