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在一个淘汰的配电柜里面发现了一种交流接触器直流控制器,因为线路已经拆开,打开后根据实物绘制了内部连接图,最下面的是连接端子排,希望各位高手给以说明一下原理,记得书籍上介绍交流接触器不是不能使用直流电源吗?谢谢!!!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包括继电器)的吸引线圈不是不能用在直流电源中,而是不能直接用在同等电压等级的直流电源中,要降压使用。

你的电路没有负载端的连接,无法知道你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负载被其他人给拆除了,包括连接线,只有这个产品在上面还让我给拆除了,呵呵

网友B:
就是交流接触器节能控制器,也叫无声控制器
 交流接触器是交流电动机控制电路中的主要部件,它在工作时,铁心损耗与短路环损耗占电磁系统有功消耗的绝大部分,线圈铜损耗仅4%左右。本例介绍的交流接触器节能电路,是将交流接触器改为交流起动、直流保护吸合的工作方式,使其铁心损耗和短路环损耗降至最低,从而节约了电能。
  电路工作原理
  该交流接触器节能电路由续流二极管VD、电解电容器C、复合起动按钮Sl、停止按钮S2和交流接触器KM组成,

  接通电源,按下起动按钮S1时,交流220V(或380V)电压经Sl的常开触点和S2的常闭触点加至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上,使KM通电吸合,其常开控制触点接通,主控制触点将负载(电动机)的工作电源接通,辅助控制触点将电容器C接人电路中,C开始充电。松开Sl后,Sl的常闭触点接通,常开触点断开,C的充电电流使KM维持吸合状态,同时续流二极管VD通过Sl和S2并接在KM线圈的两端。此后,交流电源在正半周朔间对电容器C充电,在负半周期间C通过VD放电,使KM始终保持小电流吸合状态。
  元器件选择
  C选用耐压值为400V的铝电解电容器。
  VD选用lN5408型硅整流二极管。
  S1选用复合式 (动合触点和动断触点各一组)按钮;S2选用动断 (常闭)式按钮。
  KM应根据工作电源和电动机的功率合理选用。

网友C:
电容C应该是无极性电容吧?如果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可能很快就会爆掉??

楼主:
非常感谢,上传的图片内部的变压器做什么作用那?里面有三个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