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招标.....

楼主(2008-08-30):
单位准备要搬迁。一切需要重新开始。

今天领导问我如何招标,我是一窍不通。

单位拥有两个配电室,相应的要有一些配电柜,当然配电柜里面有开关、接触器以及各种保护器件。

他问题是:以下三种方式哪种比较好些?

1:配电柜、开关、以及各种电气器件分开招标。

2:把开关、接触器以及各种电气器件指定相应的品牌,让配电柜生产厂家制作。

3:全部包给配电柜生产厂家。

以上三种方式,各有何利弊?

网友A:
其实,你应该做的先是要设计.设计完了,就有技术规格书出来,拿技术规格书和图纸,找厂家做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2比较好。能够保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应该做的先是要设计.设计完了,就有技术规格书出来,拿技术规格书和图纸,找厂家做就行了!
设计的问题,由设计院来出图。

现在图纸已经到达一部分了。。

网友A:
那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写的那么具体了,你就审阅设计,制订招标书就行了.可以在网上找找,相近的招标书模板.
招标书可以是设计制订,和技术规格书一起.
如楼上说,方案2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责任不明的问题.比如万一后续有问题,配电厂家会说你指定的设备不好什么之类的而推脱责任.
在设计时就指定几家设备选型.看你的了,要是规矩的话,指定3家好点的厂家;想拿回扣的话,就联系好一家,力推好了.
然后拿来招标书,技术规格书,发配电柜集成厂家.要求写方案,列资质业绩,项目组织,报价格.要是负责的话,要全面考核集成厂家的生产能力,质量控制等等,书面的也行.
这些都在招标书里写明.同时写明怎么封标,什么时间送标,什么时间开标,什么时候评标.有的还有评标费用.评标当然是价格和技术.评标认为技术很好的,应该商量价格允许下浮.
其实你要做的是保证质量(不保证质量的话就多拿回扣了).招标是你做的,将来质量问题就会找到你.你是用户,对于具体的事情就不要管了,设计有设计的,供货有供货的,制造有制造的.你要的是审核,控制,检验.然后项目大的的话,就是吃喝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写的那么具体了,你就审阅设计,制订招标书就行了.可以在网上找找,相近的招标书模板.
招标书可以是设计制订,和技术规格书一起.
如楼上说,方案2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责任不明的问题.比如万一后续有问题,配电厂家会说你指定的设备不好什么之类的而推脱责任.
在设计时就指定几家设备选型.看你的了,要是规矩的话,指定3家好点的厂家;想拿回扣的话,就联系好一家,力推好了.
然后拿来招标书,技术规格书,发配电柜集成厂家.要求写方案,列资质业绩,项目组织,报价格.要是负责的话,要全面考核集成厂家的生产能力,质量控制等等,书面的也行.
这些都在招标书里写明.同时写明怎么封标,什么时间送标,什么时间开标,什么时候评标.有的还有评标费用.评标当然是价格和技术.评标认为技术很好的,应该商量价格允许下浮.
其实你要做的是保证质量(不保证质量的话就多拿回扣了).招标是你做的,将来质量问题就会找到你.你是用户,对于具体的事情就不要管了,设计有设计的,供货有供货的,制造有制造的.你要的是审核,控制,检验.然后项目大的的话,就是吃喝啦,哈哈.

谢谢老兄写得如此详细。
好好学习一下。
老兄在帖子中写着“如楼上说,方案2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责任不明的问题.比如万一后续有问题,配电厂家会说你指定的设备不好什么之类的而推脱责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呢?能举点实例来教教我吗?

再次感谢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