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求救亚,怎么知道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亚?

网友A:
这个是根据伺服电机设定的,控制器本身就可以设定.拿相关的手册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通过编码器可以反馈电机的转速,一转多少个脉冲应该要看具体的编码器和参数设定。

网友C:
一是看编码器的线数和倍频数,二是看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的是多少

网友D:
我的YAMAHA机器人博客,请点击http://hi.baidu.com/stnwy2008

网友E:
根据电子齿轮比计算

网友F:
一是看编码器的线数和倍频数,二是看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的是多少。

比如松下,默认的话,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编码器经4倍频后的分辨率就是10000。

网友C:
楼上说的是编码器是2500线,4倍频后是10000个脉冲一圈,精度是1个脉冲,即1/10000,这时候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1的话,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如果齿轮比是4:1,就是2500个脉冲一圈,如果齿轮比是1:5,那是50000个脉冲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