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怪!变频器空载电流竟然大于负载电流
——一台75kw微能win—g9变频器试运行中的奇怪现象
起因:一水泥厂用户送修一台75kw微能win—g9变频器,故障原因是运行中,变频器内突然跳火冒烟,变频器停机。检查,该机器的电源输入电路为三相半控桥,利用其可控整流原理,对直流主回路储能电容进行“软冲电”,省去了小功率变频器常用的充电接触器。实际上半控桥在这这里相当于无触点软冲电开关。检查发现,其中一只可控硅模块的端子有明显电弧闪络烧灼的迹象,但测量并不短路。在拆卸中发现很轻易便将固定螺帽卸下,闪络原因似乎是连接螺丝过松,引起接触不良所致。该模块为一只二极管和一只单向可控硅的组合体。进而检查控制板和逆变主回路,无异常。将该模块拆除后,余二相半控桥作为电源输入,上电后,带一只2.2kw小功率三相电机试运行,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换用了一只同型号新模块后,便到现场进行安装了。
慎重起见,先将运行频率调至5hz,变频器负载为一台风机,先将电机连接器脱开,使电机空载运行。这一试运行,吓了一跳!频率在5hz以下时,空载运行电流为45a,虽感觉稍大,但考虑为可能为电机绕组进行过修复、或变频器的参数如起动曲线或转矩补偿等进行过调整等原因所造成,未加理会。当升速到10hz时,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和用钳形表测量输出电流,均达到了100a!且输出电流的摆动幅度极大,但测三相输出电压,为70v左右,平衡而稳定。将电机连接线脱开,上电测变频器输出,输出频率10hz时,输出电压为70v,20hz时为150v,35hz时为250v,以后随运行频率上升,到50hz时,达到400v。在此过程中,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的平衡度很好。变频器输出的v/f曲线符合二次方负载转矩特性。没有问题。输出电压平衡和稳定,而输出电流过大和电流剧烈波动,显然为负载异常所致。这是常规判断引出的结论。
与厂方的的相关技术人员一块探讨,试图找出电机方面和机械方面的原因来。比如电机是否新修好,是否绕组绕制不良;轴承有无磨损,运行不稳;连接轴是否有松动及不同心现象;风叶有变形等。恢复原工频启动柜的接线,工频起动电机做对比,逐一排除了上述怀疑,且据现场观测,该电机及连接负载状态优良,几乎听不到运行中的电气和机械噪声。全速运行下的空载电流仅不足35a,三相平衡,无波动!电机及负载无问题,问题还在变频器。
那么变频器的故障部位在哪里呢?有点让人挠头。是电流检测不准吗,造成误输出吗?观察面板显示的电流值与钳形电流表所测的接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是cpu主板有问题,输出的驱动波形不对呀?没有道理呀。全数字电路呀,怎么变波形不对了呢?
还好,现场离此不远有另一台同型号同功率的变颇器,带的负载也是一样的,这就好了。这给对比试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厂方急着将机器开起来,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将两台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互换,无效;将两机的cpu主板互换,无效。调出主回路直流电压显示,为550v,电压采样电路也无问题。再也琢磨不出故障在哪块电路。对比机在带载情况下,10hz时运行电流为75a,到达35hz以上时,运行电流才到达100a,比这台带空载电机的电流还小呀。空载电流竟然远远大过了负载电流,变频器肯定是有问题。
在试机过程中,偶尔用电流钳形表测了一下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更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该台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完全不成比例,有10倍以上的差距!
在输出40a电流时,输入电流为几个安培,几乎测不出来;在输出100a电流时,测输入电流仅为8a以下!怪呀,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了。100a输出电流从哪里变出来的?!仿佛一根不漏的水管,进了1方水,而流出来10方水,水管子里面不能变出水来呀。
我们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总是要小于输出电流的。其原因为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产生作用,仿佛在电机端安装了一台无功功率补偿柜一样。在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时,由储能电容提供一部分电流给负载,使变频器从电网吸取的电流减小。而随着负荷的加大,其输入电流按比例增加,当投入额定负载后,变频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应近于相等了。如输出40a时,输入才几个安培;输出100a时,输入电流已达70a;输出电流达140a时,输入电流也差不多到达此值了。正常情况下,输入、输出电流有差异,但不会产生如上述的极其悬殊的差异。巨大的差异使我怀疑是不是测量仪表坏掉了。换了表,再测一遍,也还是同上结果。
没辙了呀。咨询厂家吧。因急着解决问题,找出答案,这时候也顾不得长途电话费贵不贵了。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给予答复:该型号变频器为最早生产的变频器,存在空载电流稍大、电流波动的问题,但属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带载后电流会稳定下来。最好接入一台同功率电机试验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或负载的问题。如电机轴承的问题。如电机及负载问题全都排除,只要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平衡,输出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可以空载或带载试机嘛。坏不掉嘛。至于输入、输出电流的比例问题,因负荷情况不一样,是很难有固定比例的。不成比例嘛。不要和比例问题纠缠嘛。
想想也是嘛。只要是输出三相电压平衡,只要是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带载试验嘛。变频器坏不掉嘛。许是带载以后,输出电流便不会有大的波动了。也许就正常了呀。
只好带载试验,出现奇迹(让人大跌眼镜):10赫兹运行时,在输出40a电流时,输出电流仅7个8个安培。30赫兹运行时,输出电流60a,输入电流25a;40赫兹运行时,在输出100a电流时,输入电流70安培。运行电流小了,波动小了,基本上是稳定的。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都是平衡和比较稳定的。问题莫名其妙地解决了。
感谢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带载试机呀,为嘛不敢带载试机呀。但由于初次碰到这种情况,空载即出现异常电流,不敢升至全速运行。带载就更不敢了。总想找出原因再带载呀。总以为这是变频器异常啊。
变频器投入运行后,从现场回来,仍在琢磨这个问题。
想起检修一个发电站零线电流大的问题,为线路中的谐波分量造成。是谐波电流呀。在空载或轻载运行时,该台变频器的输出线路中,是否也存在着极大的谐波分量呢?这个谐波分量从何而来呢?测量得出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呢?
分析原因为空载时输出电流中有较大谐波分量造成。谐波电流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1、该变频器输出pwm波不够理想,调制方式未达到最佳。即在软件控制思路上未达到优化(新型机器肯定已经改进了);2、当空载时,相当于电源容量严重与负载容量不匹配,电源容量远远大于变频器容量,这也是产生谐波电流的一大原因。而带载运行时,容量匹配情况好转,谐波分量倒被大大削减了。此两种原因的合成,把我这个老电工都难倒了呀。对我来说,在试机中,我犯了一个经验性错误呀,我被输入、输出电流的比例问题捆住了,差点投降了呀。
发表此文,与朋友们共享。朋友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好文章,大开眼界。

网友B:
很好的文章
学习到很多

网友C(2014-03-19):
也曾遇到类似的事件,不过我的表比较好,是真有效的,要是指针的就麻烦了!顶一个!

网友D(2014-04-24):
这应该是报过压了,空载处于发点状态,建议加上制动装置如雷昂IPC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就不会报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