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我想用人机界面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速度.要编写什么程序呢.谢了

网友A:
人机中有对应变频器的地址,直接使用,无需编写程序。

网友B:
呵呵;看你怎么用;
用PLC模拟量可以;
用RS485通讯也可以;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和触摸屏直接相连
可以控制启动、停止,监控电流电压,写入频率
还可以读写参数等操作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通过plc控制好点。通过人机输入参数,然后由plc控制变频器运行。

网友E:
s7直接用sfc14,sfc15

网友F:
只有人机的话 就直接用通讯,现在人机基本都支持自由口的

楼主:
非常感激各位同行的热情相助,

网友G:
要人机界面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速度,人机内部一定要变频器通讯协议,这样才行,一般情况人机和变频器通过RS485走MODBUS协议。还有现在HITECH人机可以直接支持同样VF62/VF64全系列。人机画面按钮地址和数据输入或显示地址直接可以设定为变频器参数代号,很方便。

楼主:
海泰克屏求助
不好意思.还不是很清楚.我用三菱变频.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海泰克屏求助
比如我用三菱E型变频.用屏又怎样设参数呢?谢谢.

网友H(2008-10-20):
台湾威纶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过RS485通讯控制。
具体情况有要了解,请邮件:xuhui815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