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我公司AB变频器在使用中频繁发生"F13"接地故障,检查电机\电缆等设备均正常,再次投入运行,短时间内变频器再次重复报警跳闸,请各位帮助分析原因?
小弟极度郁闷中!!!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有没有元件损坏。http://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B:
电机多大的?适当减小载波频率一试!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