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各位高手:
 我采用的三菱SWOP-FXGP/WIN-C(中文)的编程软件,为什么在对元件进行中文注释时,全部变成了日文,请指教一下,怎样才能变成中文!

网友A:
现在就不要用这种软件了。

网友B:
呵呵;
这是你用WIN XP系统的原因;
换成WIN 98下就可以了;
或进入到DOS下删除对应的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