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什么叫线性电源?举例说明一下,有什么特性?

网友A:
所谓线性电源是指利用晶体管的放大,反馈原理来稳定电源电压的电源。因为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所以称之为线性电源。像常用的7800,7900,317系列都是。特点是稳压性能好,没有杂波干扰,输出输入压差大,功耗大效率低。

网友B(2008-10-10):
我的理解就是低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