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下个星期就要去现场调试了。可是一段显示程序却把我给难住了,怎么办,大家再帮忙看看吧。谢谢~~~~~~~
    AN    M    108.3
     L     S5T#10MS
     SE    T     14
     A     T     14
     =     M    108.3
     A     M    108.3
     JC    A04
     CALL  "FB1" , DB1
      DISP_BIT:=MB128——————这句和前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怎么书上没见过这种指令?

     L     MB   128
     INC   1
     T     MB   129
A04:  L     MB   129
       L     B#16#6
       -I
       JPZ   A05
       L     MB   129
      T     MB   128
       JU    EXIT
A05:  L     0
       T     MB   128

FB1块
   L     #DISP_BIT
     T     MB   129
     JL    LIST
     JU    BIT0
     JU    BIT1
     JU    BIT2
     JU    BIT3
     JU    BIT4
     JU    BIT5
LIST: JU    EXIT
BIT0:。。。
。。。

好象是循环10MS定时,但我怎么总感觉看的不是很明白。对大侠来说程序可能很简单,但能不能给我简单的讲讲这段程序,真的很感激。
还有: CALL  "FB1" , DB1
      DISP_BIT:=MB128——————这句和前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怎么书上没见过这种指令?

网友A:
我来说说。
“CALL  "FB1" , DB1 ,  DISP_BIT:=MB128”中的“DISP_BIT”是FB1块的参数名。“MB128”为值。
“AN    M    108.3, L     S5T#10MS,SE    T 14, A    T14,=  M108.3”是一个可以自动复位从新即时的定时器。当时间到时 M108.3=1。下次扫描时AN M108.3=0,停止复位定时器,M108.3=0。再次扫描时AN M108.3=1,定时器从新启动。

网友B:
AN    M    108.3
     L     S5T#10MS
     SE    T     14
     A     T     14
     =     M    108.3
  这是个下降沿10ms脉冲程序,每10ms m108.3就会从1跳0 突变(m108.3长时间为1) 。
A     M    108.3
     JC    A04
CALL  "FB1" , DB1
DISP_BIT:=MB128
每过10ms就调用一次fb1,否则就跳到 A04     CALL  "FB1" , DB1功能块调用FB1块

A04:  L     MB   129
       L     B#16#6
       -I
JPZ   A05
       L     MB   129
      T     MB   128
       JU    EXIT
A05:  L     0
       T     MB   128
如果mb129>=6,就跳到A05给mb129清零。如果m129<6就把mb128值给mb129并转到exit
L     #DISP_BIT
     T     MB   129
     JL    LIST           mb128>5转到list
     JU    BIT0          mb128=0转到 BIT0
     JU    BIT1           mb128=1转到 BIT1
     JU    BIT2           mb128=2转到 BIT2
     JU    BIT3           ……
     JU    BIT4          ……
     JU    BIT5            mb128=5转到 BIT5
LIST: JU    EXIT

整个程序是说:如果mb128>5,就给mb128送0,mb128=0就转到bit0 ,……
mb128=5 就转到bit5,程序没写完具体功能不知是干什么,有什么疑问就上网聊q308428772

楼主:
先谢谢gm99cn和xxp032的精彩讲解。
两位大侠讲的都很详细。呵呵。
我已经差不多能理解了。
这里 L     #DISP_BIT是不是就指的 L     MB128呢。

楼主:
让我头疼的主要是MB128和MB129
   L     MB   128
     INC   1
     T     MB   129
A04:  L     MB   129
       L     B#16#6
       -I
       JPZ   A05
       L     MB   129
      T     MB   128
       JU    EXIT
A05:  L     0
       T     MB   128
这两个家伙换来换去的,不知道以谁为主。
嘿嘿,可能男的逻辑思维就是比女的强吧。

网友A:
用“A”代“ MB   128”,“temp”代“ MB   129”。
“L   MB128,  INC 1,    T  MB129”为:temp=A+1。(255+1=0)。
“A04:  L  MB129,   L  B#16#6,  -I,  JPZ  A05”为:如果temp<6,不跳转;否则跳转到A05处。
“L  MB129, T MB128”为:A=temp。
“L 0,   T  MB128”为:A=0。

用Basic表示为:“temp=A+1,IF temp<6 THEN  A=temp ELSE A=0”。
晕,没写完按错键发了出去,继续。。。
        等效于:“IF A<5 THEN A=A+1 ELSE A=0”。temp可以回家了。
A的有效范围为“0~5”。

楼主:
回gm99cn:在我脑海里,你真是个天才。呵呵。 没想到PLC程序还可以这样来分析。这样一来,真是简单多了。你太厉害了。厉害的是你的讲授方式。让我猜猜,你是老师吗?

今天又去找老师了,还是那个补码转换的程序。他说我理解错了,师兄的程序是对的。
这是师兄的程序,你能帮忙看看吗。
     L     PIW  290
     T     MW   126
     L     2#1000000000000000
     AW
     JZ    A00
     TAK
     L     1
     -I
     INVI
     L     2#1111111111111111
     AW
     JU    A01

A00:  TAK
A01:  T     MW   124
     L     2#101000000000
     -I
     L     2#1111111111111111
     AW
     T     MW    66
     L     2#1000000000000000
     AW
疑问:
1.如果PIW 290里面是负整数,则从TAK开始往下执行,这里为什么要减1再取反,效果和取反后加1是一样的吗?后面与个 2#1111111111111111,得到岂不是和原来的一样。
最后放到MW 124的应该是个负整数吧,是不是应该先去绝对值再减。
2.如果PIW 290里面是正数,则跳到A00,不过TAK以后再从哪开始执行呢。

能象上面那样给我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说好说的。。。
我不是老师。
在这里 “L  2#1111111111111111,  AW”这条可以省了。。
A01:以下没看懂。。。
再好不说的。。。
“减1再取反”和“取反后加1” 是一样的。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呵呵。谢谢。谢谢。

网友C(2008-10-11):
高手伱能加我QQ吗 306096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