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最近帮朋友做了一套小系统,用于建筑行业的滑模检测。采用3个瑞士的激光测距仪来检测滑模的三点的高度和速度,高度精度可以达到0.1mm,另外还有环境温度、湿度以及XYZ三个倾斜传感器的数据。现场放置所有的传感器和PLC,PLC和激光测距仪用422通讯。PLC和计算机用的是无线数传电台通讯。其他传感器和PLC通过电流或电压采集。
   这个系统的关键是PLC和瑞士仪表的422通讯。瑞士仪表带232、422两种串行接口,开始我买了两个232-485转换器,将瑞士仪表都转成485以便和西门子的224XP的自由口通讯,但后来发现这样不行。要是一个瑞士仪表和224通讯就没问题,但超过一个,就会发生通讯错误,问过瑞士仪表的技术支持,说不会有问题,但怎么试验都不行。只好又买了一个485-422转换器,把224XP的485口给转换成422,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通讯方面的高手请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是高不清楚了。
   这回先说这么多,下次再说数传电台遇到的问题。

楼主:
关于数传电台,我原来以为什么都不用管,接上就能用,因为说明书上写的是“透明”的。谁知道224XP的PORT0跑PPI协议怎么都连不上,搞了一夜后终于决定给厂家打电话(买之前厂家说用于西门子的200PLC绝对没问题)。
   厂家的解释非常奇怪,说是编程不行但控制没问题。于是我只好又编制了一个实验来证明他们说的是否正确。经过一番测试后,发现确实如此。只好给西门子打电话了,西门子的MM说PPI协议是保密的,我说通讯格式是不应该保密的(协议文本可以保密),结果MM说她也不知道,要帮我查查。最后告诉我数据格式是:8、E、1(8位数据、偶校验、一个停止位,加上起始位一共11位)。我重新设置了电台,结果还是不行。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让224的PORT0做MODBUS-RTU的从站,上位机运行MODBUS OPCserver当主站。中间用两台数传电台,一个485口的连接224、一个USB口的连接上位机。通讯是解决了,但224的两个485口也占满了,只好再加一个EM277当编程口用。
   还是请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数传电台不支持PPI协议而对MODBUS-RTU的支持却非常好?
   下次再说一下朋友的甲方的特殊要求:WINCC显示3D立体动态图形(你当WINCC有ACAD的功能啊!)

楼主:
当试验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朋友带着我(我带着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到了甲方那里,甲方要求我的本本接上投影机给他们演示。我的本本分辨率是1280*800,他们的三菱投影机分辨率是1024*768,结果就是怎么都对不上了(WINCC也是按照1280*800做的)。经过一番折腾以后,总算可以用那个破投影机凑合看了,结果甲方首先就对显示的效果不满,要求显示3D图形,并且可以用鼠标随意的变换角度。我说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WINCC本身就没有3D功能,这个不是CAD,而我的WINCC水平也不是很高(要是高了没准儿用WINCC支持的VBS也能做出来)。几番扯皮之后,甲方同意鼠标变换角度就免了,但3D是必须的。
   那个滑模俯视图是圆、侧视图是矩形(滑模就是个圆饼),三个激光测距仪测量3点的高度。我于是直接画了一个圆饼图,分成3份,3个圆饼的厚度由3个激光测距仪的检测数据决定。3D的关键是3个圆饼的不同高度会造成遮挡情况不同,经过了一夜的瞎忙活,终于搞定了遮挡问题。幸亏WINCC有很多的图层,图层编号大的就会遮挡住小的(就是大号的在前面),用这个办法终于使那3个饼可以独立的动作了。
   第二天朋友来看效果,觉得做的非常不好,我说最好也就这样了。于是只好作罢。
后天再去北京,给他们看看全套东西的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