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测得值相差很大是怎么回事? 可以确定三相电流是基本衡的

网友A:
你问的太笼统了,首先应该搞清楚负荷端是电机还是其他的什么?还有要看你的电压是多少?
一般的电机三相电流是基本平衡的,当然会有一些偏差。如果是380V市电有可能会有不平衡的现象,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