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OMRON编程问题

楼主(2008-08-31):
OMRON程序中通常标志P0-N是指什么意思,第一循环标志又是指什么.

网友A:
是寄存器地址255**  后面2位忘了。我也说不太明白,大概就是PLC一启动,那个接点就是常ON的。255**往后的寄存器都是有特殊作用的,我记得好像有脉冲产生的接点,分三种周期的,还有大于号,等于号,小于号,还有你说的循环的。我手头没书,说错的话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B:
是25313对应的常通标志,只要PLC运行,这个点就为ON;

网友C:
PLC是一直循环(扫描)加载的程序的,不是一次运行到最后就结束.
第一循环大概是第一次运行全部程序.第一循环标志就是在第一次运行过程中都设置(1)的标志.运行完第一次后,进入第二次(循环)运行全部程序前,这个标志复位(0).重新启动或开PLC可以使这个标志重新置一次位(1).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了.再问下常通标志25313,那为什么在程序中是显视P0-N并不是显视地址25313呢

网友D:
应该是常ON标志

网友B:
呵呵;这是软件就这么认的,只要你输入25313,就自动变成P0 N;
2个是等效的;

网友E:
不要死教条,根据plc不同输入放法不同。比如CF113
最好先看资料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想再问一个问题,OMRON   CJ1M PLC 中W是指什么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