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8-08-31):
请问电机(空压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机,经过检查发现,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触点有烧蚀现象,将其全部更换新品后,开机,结果‘星形’接触器又发生触电烧蚀粘连故障。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最好画出原理图,既然你原来曾经正常工作过,也许一次图没问题,但星角启动的二次图是有很多说法的。我看过的电工手册感觉没有一个是合理的。要特别主意时序:
1:封头接触器吸合。
2:主接触器吸合、同时启动时间继电器(一般延时20秒左右)。
3:时间到,释放封头接触器后延时50ms左右(这个是靠中间继电器实现),运行接触器吸合。启动完成。
我们的一次图里面没有星接触器,运行时两个接触器的电流是一样的。如果不明白我明天给你用CAD画一个。家里的本本没有CAD,硬盘里面都是电影。

网友B:
到现在还没见到CAD图?

网友C:
兄弟,检查一下汽缸和储气罐之间的单相阀,我用的空压机没有用到星三角起动,但我也遇到过几次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单向阀漏气马达带压力启动遭成的。

网友A:
人家又没说不明白,我又比较懒,所以就还没画CAD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