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变频器接到电机上后,通过变频器上的旋钮调速,电机不能直接转,必须碰一下电机它才转。
换另一台电机就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频率设的是多少HZ ?

楼主:
频率最大50hz  vf模式 ,用面板上的旋钮调频0--50都可以,调到多少都不转,都需要碰一下才能起转。因为换了台电机后就好了,所以我想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我碰到过一台单相交流电机,送电是不转的,要用手启动,奇怪的是手还能控制正反转,手往哪边转,电机就会向哪边转,启动后就和其他电机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