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FX2n与PC通讯的接法不知道,看不到程序,很急。谢谢各位!

网友A:
买一条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一条编程电缆,圆的一头插在FX2N的圆形插座里,方的一头插在电脑的ES232COM口里。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的COM口管理里看一下是COM 几?然后在PLC 设置里改成同样的COM口就行啦!要看程序,点“PLC”-传送-读出,看完程序就“另存为”文件,以后就有程序了。

楼主:
就是想DIY。

网友C:
很急还DIY呢
看来不急

网友D:
买条编程电缆 USB-SC-09 再装上附的驱动光盘应可以了.

网友E:
看了这个,还要DIY吗?

网友D:
买条USB SC-09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