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如何把PCS图资料转成CAD 图资料的软件?

网友A(2014-06-29):
另存为,选dwg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5-15):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选dwg格式就可以了
 具体步骤怎么做,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试过几次都不行

网友C:
好像能转存为CAD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