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各位师傅:我现在要安装一台4KW的深井泵,想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来保护电机 ,我有个疑问。就是加了电机综合保护器是不是不需要装热过载保护器了吗?

楼主:
补充:电机综合保护器应该加在接触器的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具体产品是什么型号的了
一般是加在热继前面.
能具体一下吗

楼主:
型号是: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有 过载  断相保护

网友B:
装在接触器的下面,取消热过载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