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我们工厂用的是威尔泰WT2000系列的压力变送器,最近有二台变送器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正常使用时,出现无压力信号,表头字母不停的闪烁。把电源拆下来,等一会儿再接上就好了,用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就又不行了。故障时电压正常,那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小弟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屏蔽是否单端接地,2.检查附件是否有变频器等强干扰源,3.如果是485请检查终端电阻是否可靠连接.最后,可能环境温度过高,造成变送器CPU死机

网友B:
主板感温单元故故障

网友C:
我厂也有这种状况,但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D:
我感觉这样的问题应该去厂商核实,如果是温度问题,那出厂一定有测试的,对温度保护有要求的。如果不是,就是设备的硬件问题了。我认为是设备硬原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