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我们厂的恒压供水就没有要恒压控制器,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用的变频器是ACS550系列的,我把压力变送器的4~20mA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变频器使用PID调节制式。启停控制打在LOC本控。用面板实现启停。用变送器的4~20mA做信号给点。很轻松就实现了恒压供水。而且波动很小。我想以后恒压控制器的厂家要想想是否要改行了。
不信你试试!!!

网友A:
ABB的ACS系列变频器都有内置PID功能。
不过,我想不通的是用LOC本地控制也能做成恒压供水?如果用LOC本地控制,变送器的模拟电流信号还有何用?

网友A:
选型上也有待研究,ACS550比ACS510价格更高,但供水用ACS510足够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是ACS510.回答二楼的问题,本地控制主要是启停电机用的,在PID控制里面有个实际信号给定,4~20mA接在这里。你看下ACS510的说明书就知道了,参数组4010。我们当时和你想的一样,打北京ABB的客服专线问了,他们也说不行。原因是当时恒压控制器没有买回来。就在那里调着试验。谁知道。还真的可以!!!

网友A:
起停一般是通过DI1来控制的
ACS510一拖三以下,不用PLC都可以实现切换。

网友A:
有一点可以肯定:在LOC本地控制模式下,AI口的模拟电流信号是不起作用的,不管你的给定是外部给定还是内部给定,不管你的回馈信号是AI1还是AI2。

网友B:
在LOC本地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启动停止包括频率给定都是由面板控制。任何外部运行信号、外部给定信号都是无效的。当然包括AI1、AI2,楼主说的不可能!!!

网友C:
呵呵,这不是新闻了
我们几年前就这样用了

网友D:
只是恒压这个问题,变频器足矣,要控制器的目的是给客户提供一个界面,让客户用起来方便。比如压力的给定.......

网友E:
8个回复的两种答案。弄明白点最好。

网友F:
呵呵;单个变频器现在很多专用供水变频器都能实现,但用PLC或其它控制器有些时候 要方便些;

网友G:
如用LOC控制变频器,用内置PID,是可以完成闭环控制的,因为在用LOC时,启停和给定都只能面板给定了,而反馈的4-20MA信号可以送到AI1,这样变频器可以完成PID闭环控制。

网友H:
的确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厂就是专业做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