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我的设备上的伺服控制系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伺服控制器没有报警,马达就是不转.由于这样的设备有两台,我把马达或者控制器换到另外一台设备上都可以正常工作.并且不管是脉冲输出信号还是脉冲方向指令都没问题啊,24V也没问题.不过测量工作时的伺服控制器输出端的三条线的电压和另一台不一样.我用的伺服是松下A4系列的马达,控制器是C类的.
请高手指点,我该如何检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