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讨论一下关于石材机械维修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我觉得不管什么机械 他们的电器原理 相差不大  除了那些厂家垄断的技术  都是由电机拖动的 电器原理就不会离开电机的控制原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2013-07-07):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管什么机械 他们的电器原理 相差不大  除了那些厂家垄断的技术  都是由电机拖动的 电器原理就不会离开电机的控制原理 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同你的话

网友C:
我安装和调试过大理石切割机。切割很简单。工作台是直流电机拖动,带调速的。看图纸接线就行了,是一个老电工带了个小徒弟接的活,这个老电工不会看图纸。才找我去的没报酬。帮忙。

网友D:
呵呵

普通切割机  自己就可以搞一个配电箱

网友D: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