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个位师傅门~小弟第一次做大功率电机~都不知道下多大的好!我算过!额定电流是功率的2倍,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星三启动的电流是直接启动电流的3/1~请问这样算有错吗?90KW的星三角启动电流是360A~那我接触器和空断和熔断器和热继电器和电线应该选多大的!还有启动时间应该多少秒~那是90KW的水泵~能回答的就教一下小弟~还有在答安那里说说你的理由!先谢谢各位拉~还有国产的接触器那个品牌比较好啊~!

网友A:
一般问的太多,愿意答复人的基本没有.原因很简单,现在的人时间都很紧.问题最好集中在某个点上问,不要挨个问一大篇,如果这样提问题,一看就知道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没人愿意再回答了.我只是随便说说,有说的不对的,请不要见怪!

楼主:
晕~弱电我是强项~PLC和变频是我的强项~大功率的少做没什么信心所以想了解清楚!表情~

网友B:
我不懂,帮你顶下.

网友C:
90Kw电机电流约180A,那么用200A的接触器与断路器,有了断路器不必再用熔断器。起动时间的设定耍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可装一个电流表,起动时观察电流变化,当电流上升到最大然后下降,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时间,就是星接的起动时间,此时应转换到三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