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DCS里提到的控制周期,扫描周期,运算周期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扫描周期是设备对数据的扫描,或者数检测,运算周期就不一样了,是程序的运算,多长时间变化一次,扫描不一定运算的呀。扫描周期是PLC每执行一遍从输入到输出所需的时间.工作过程是

1.输入现场信号:在系统的控制下,顺序扫描各输入点,读入的输入点的状态.

2.顺序扫描用户程序中的各条指令,根据输入状态和指令内容进行逻辑运算.

3.并输出控制信号,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输出状态寄存器向各输出点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实现所要求的逻辑控制功能.

控制周期是从控制被调量(工艺参数)的角度命名的一个时间量,它从计算机或数字调节仪表内部采集数据。它的含义是每经过一个Tc(控制周期)长的时间,控制器每改变一次输出量并维持到下一个控制周期。有些书上又称为控制回路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