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现在卖的笔记本大都没有串口,大家用USB转串口的线好用吗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用的PLC品牌及种类比较多的话可能要麻烦了;
只用一个品牌的的话就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B:
你拿着笔记本到市场去配吧。
USB转232不是越贵越好。

网友C:
我买了一根232--USB,用它给的驱动但安装不上,又买了一根,安装上了,但与FX2N通讯不了,如何办呀?

网友D:
直接买个FX2N用的USB口的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用的台湾产BF-810,连接三菱,LG正常。

网友F:
买个USB转换器很方便

网友G:
通过232--USB连接FX2N,我做过现成的工程,如果需要帮请联系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台湾产BF-810,连接三菱,LG正常。
这种产品不错,但市场仿的也很多。
你用这个在备点与PLC 屏等连线就OK

网友I:
帮我搞一根吧.
veryc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