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单位研华tpc-1260TE工控机批量出现触摸故障,重新做系统无效,开机提示无法找到鼠标,有时轻敲机器后壳触摸好用,请教高手!!表情    QQ:82141066

网友A:
查看一下触摸屏的各部分连接线路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或者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