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连接

楼主(2008-09-02):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工控机怎么样连接两个触摸屏,两个触摸屏功能是一样的,在不同部位安装.应当怎么样才能安装好

网友A:
工控机还要连接触摸屏?
一个PLC连接几个触摸屏是可以的

网友B:
以太网连咯.

工控机放在中控室,触摸屏放在现场?
一般触摸屏都是支持某种网络数据采集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