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各位大侠:
   有谁做过三菱FX2N与富士G11或P11的通讯例程,或者类似的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A:
我建议您使用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PC-200转换器,这样三菱会很方便的与富士G11进行Modbus通讯,同时也应该看看以下G11的生产年号,早先的G11不支持Modbus的通讯。

如果您有使用GX IEC Developer的经验的话,可以使用该软件的升级FB,来进行Modbus通讯。

无论您采用何种方式,使用转换器进行通讯是最方便的。

单单一个BCC校验码就可以搞到您头大了。

网友B:
没必要,直接加块485卡,用自由通讯协议编就行的

楼主:
我有FX2N-485-BD通讯板,但不知道程序怎么编,哪位大侠能否提供个样例学习一下

网友C:
呵呵;PLC用RS485的话关键是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比较麻烦;

网友D:
PLC用RS485的和仪表通讯话,协议一样比较麻烦;